请问在Router中如何自己定制Pin Pair?

楼主(2009-09-11):
现在正在用Router画等长线,比如下图中要走AB=AC的线,我右键选择查看Pin Pair的时候,有时候却是AB和BC可以组成Pin Pair,而AC却不能成为Pin Pair。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如何在Router或Layout中设置AB和AC成为Pin Pair?请大侠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请高手们看看有没有设置的办法?小弟走等长线急用,谢谢

网友:
你可以先走那条比较长的线 然后短的线可以用蛇形走线匹配等长

楼主:
我是这样走的线,但是我用Pin Pair查看长线和短线的长度的时候,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大家都是用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查看两条路径的线长的?

网友:
选择 net 然后选中那条走线 右键属性 选择net那一项 有走线的长度

网友:
5# cwfang 在ROUTER里面可以调整拓扑结构的,比如原来的连接关系是A-B,B-C,可以调整成A-B,A-C。用那个有1,2,3数字的图标。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如何操作,我点reschedule不能选中任何东西,也没有改变pin pair的关系,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做等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输出一组pin-pair的长度表格的,怎么操作。bigblue,有空可以交流下。MSN:bg4qad@hot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输出表格我也不知道,请高手回答,我是右键选择Pin Pair,再查看每个Pin Pair的长度来确保每个分支的长度相等,感觉方法很土,效率不是很高。
另外,你说的“1,2,3 图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pads2005里面是在route editing toolbar 里面的reschedule按钮。

楼主:
多谢,正在很痛苦的走SDRAM的等长线。
另外,想请教一下大家,对于SDRAM,线长相差多少算是等长?有没有一个大致范围? +/- 0.1mm?

网友:
你可以先走那条比较长的线 然后短的线可以用蛇形走线匹配等长  或是选中网路快捷QL 看整个分段的长度,走线的时候不是有长度提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不是太懂“选中网路快捷QL 看整个分段的长度”是怎么操作的?我试了一下,没有无模命令QL呀?

楼主:
是不是ctrl+L 键?

网友:
10# bigblue SDRAM基本上用不着作等长,不同就可以了,只要不是太难看就行了,呵呵。但是DDR和DDR2就要有要求了。

网友(2010-04-09):
請問RESCHEDULE的步驟為何呢?才能AB=AC呢?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如何操作,我点reschedule不能选中任何东西,也没有改变pin pair的关系,

网友:
你可以将O点的过孔换用器件的形式来实现.

接下来的事情,你懂的.

网友(2011-07-12):
回复 网友A:

那个按钮时怎么用的,有没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按钮具体怎么用的能讲讲吗

网友:
试验两下就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