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0自带的hyperlynx 8.0不能做PI后仿真

楼主(2009-09-11):
奇怪,hyperlynx的SI功能正常,就是不能做PI仿真(菜单是不可选的),是缺乏了license的相应features还是软件本身还没有这功能?有人用成功了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wo zhe bian ye bu neng yonga

网友(2010-08-19):
Reply 1 # calvinxxw

Dear Brother,

I faced the same problem.

It seems that the Hyperlynx that comes with PADS 9.0 does not have the PI facility. It can do only the SI and not PI.

We need to download the Hyperlynx PI. I do not know from where to download.

Please give me the download link if you know any.

Regards

lg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