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绘元件时如何清空name和number栏(有图)

楼主(2009-09-11):
我在用orcad绘制元件时,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引脚名和引脚序号居然被保存
在name和number栏里了,以致于我每次输这两项时都要先把他们删除掉才能
输入,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如何把它恢复到默认的两栏都为空
的状态啊,谢谢。

网友:
你清空后,按OK,再打开看看呢

楼主:
清空后按OK就是错误操作,没有任何作用,还是向上面的发言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楼主:
列为大哥,列位高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莫非坛子里真的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