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网表的错误,请帮忙!

楼主(2009-09-11):
#1 Warning [ALG0047] "No_connect" property on Pin "U58.12" ignored for U58: SCHEMATIC1, SHEET28 - AIC32 (2.50, 6.50). Connecting pin to net "GND".
#2 Warning [ALG0047] "No_connect" property on Pin "U58.11" ignored for U58: SCHEMATIC1, SHEET28 - AIC32 (2.50, 6.50). Connecting pin to net "GND".

#84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 100NF CERMC 16V 10% 603_EIA0402_5.6PF" is renamed to "CAP 100NF CERMC 16V 10% 603_EIA".
#85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CAPACITOR POL_1_EIA1206P_10UF 6.3V" is renamed to "CAPACITOR POL_1_EIA1206P_10UF 6".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chip.dat

Loading...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chip.dat

Loading...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xprt.dat

Loading...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xnet.dat
ERROR(SPCODD-413):

Error at line 1131 in file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xnet.dat. Ref

erence designators inconsistent in xprt and xnet files. Reference Designator in xprt file: U21. Reference Designator in xnet file: U63. Schematic Instance davincihd_evm_orcad_revf.schematic1(sch_1):ins16664498@\505962\.\sn74lvc1gu04_9.normal\(chips) (MODULE: DAVINCIHD_EVM_ORCAD_REVF; PART: SN74LVC1GU04_9).

ERROR(SPCODD-383): Error at line 1131 in file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xnet.dat.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

#146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F:\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cadencestudy\6467\sch\davincihd_evm_orcad_revf.dsn" -n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 -c "F:\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CB Footprint"

*** Done ***

我想知道这里的No_connect和Part Name 的问题怎么解决,另外最后的这个错误Error at line 1131 是什么意思,
在相应的文件中根本就没有1131行啊,怎么解决啊
谢谢了

网友:
No_connect表示你还有未连接的pin,Part Name 太长,超了.

楼主:
Error at line 1131 in file F:\CADENCESTUDY\6467\SCH\NETLIST/pstxnet.dat.
这个错误呢?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先把那两个解决了,再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哦,谢谢啊,但是那个Part Name 在哪儿改,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