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看看,共同解决问题

楼主(2009-09-11):
以上是规则设置的参数

 为什么两个元件叠在一起不会报错呢(虽然两个叠在一起的两个pin是同一属性)

大家讨论下,解释下,知道问题解决为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如果这样的问题没有检查出来,到时候出图也不仔细的话,到时候贴片就麻烦了

网友:
都在一层的话 就很奇怪

楼主:
当然是在同一层的

楼主:
PADS是按照SILKSCREEN层来检查元件冲突的??是表层吧!!??

同一网络的PIN接触是不会报错的,照你所说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工具检查出来两个元件重叠的问题了?万一我们人为没有发现,问题就很大了!元件贴补上去,板子报废了

楼主:
?????等待答案中………………

网友:
没遇到过,能否发上来

楼主:
不能外发pcb文件,只能截图,上面就有的

网友:
把 same net       PAD 安全间距设大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 same net       PAD 安全间距设大一点   在检查 SETUP       same net        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呀
只是要进行相应的设置而已
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此项选上

楼主:
一般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呀
只是要进行相应的设置而已
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此项选上
引用 网友A:

body to body 检查部出来,不会报错的,只有选择same net才会报错,,这样我就有疑问了,为什么默认设置没有same net 检查,那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工具不规范呢????

楼主:
pmp_mcu ,你觉得呢?如果我们检查必须要选 same net 的话,为什么这个工具没有默认选择呢

楼主:
钻牛角尖!
引用 网友B:

我从不觉得这是牛角尖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出图前的检查都是根据系统默认的,不检查same net的,但这次偶尔发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以前做得不规范呢,因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在出图前发现,不是成了很大的工程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