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点一下,这里面是什么错误

楼主(2009-09-11):
在LAYOUT里发现所有通孔都有黄色这个外圈,而且看不到焊盘,只有上面黄色圈中的孔,不知道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
内层没有定义网络··把内电源层定义下网络

楼主:
内层没有定义网络··把内电源层定义下网络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定义?是不是给他分配网络??

楼主:
内层没有定义网络··把内电源层定义下网络
引用 网友A:
我把电源层设置成 CAM PLANE 就没有那个问题了,不过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焊盘出现了如下灰色的打X符号??

网友:
应该是散热地孔,可以选择flood over via

网友:
焊盘出现了如下灰色的打X符号 ,表示的是次焊盘与内层已经相连,也就是通常说的热焊盘

网友:
这样显示的热汗盘是怎么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