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检测 Proximity是指什么冲突

楼主(2009-09-11):
使用mentor设计,在布线完成后进行冲突检测,出现了几千个Proximity类冲突,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Proximity冲突指的是什么?对最后产品的性能影响有多大?
由于我是刚入门,所以请前辈们多多指教了!
谢谢!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集体位置在主界面的dff

网友:
打开后点击dff rule and clearance会出现一个设置菜单

网友:
这个就是你要的!可以检测你在设计中的参数是否违反规则,这个检测一般是可制造性检测,有时可以忽略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