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uter中 打孔经常出现直角走线

楼主(2009-09-11):
router中 打孔经常出现直角走线,你们怎么解决的?走线那边已经设置了45度走线了,为什么老是出来直角???高手能告诉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本身的缺陷(这样的直角走线有很多地方)

网友:
我经常用router布线 没遇到过

楼主:
没有人解决这问题?

网友:
    把这几个钩依次去掉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把这几个钩依次去掉看看有没有用

引用 网友A:
    那样似乎不行哦,线都出不去了。

楼主:
    各位没有在使用router时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A:
    那样似乎不行哦,线都出不去了。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把全部的钩都去掉,我是说三个钩去掉一个,剩2个,试3次。

楼主:
    谢谢,好像是和这个功能有关的,因为我的设置是any angle没有勾上,如果勾上就不会出现直角

网友(2011-06-01):
    我在PADS LAYOUT 也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