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erilog编程实际开发中遇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09-11):
1 运行环境是cpld,外部时钟27M。因为有些信号不需要这么高的时钟,所以内部做了一个毫秒发生器,用毫秒发生器的输出做时钟,响应一些事件。这种做法,我在两个项目中都用过
  出现的现象是:在第一个项目中,编译时没有发生报警,在第二个项目中发生报警,说某些信号建立时间不够。
  怀疑:第一个项目中用毫秒发生器同步的逻辑较少,而且比较简单,第二个项目逻辑比较复杂,可能是因为比较复杂,所以时间不够

  我的问题:在cpld中编写毫秒发生器,然后用这个发生器做时钟,这中方法是否正规,能不能这样用?

2  在看一些FPGA例程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编写方式
    always @(state)beging     (第一种写法)
    end
   但是我在看书时,也看到过,说在fpga中用verilog编程时,always事件只能用posedge,或者negedge,如
    always @(posedge state)begin   (第二种写法)
    end
   不能做电平事件,否则综合无法通过,我用电平编译时有时会出报警

   我的问题是,综合时,是支持第一种写法,还是支持第二种写法?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always @(state)begin      end这种做法是对的他产生组合逻辑;一般always语句就是用这中方法产生组合逻辑。

网友:
    问题1:如果用发生器直接做时钟,若产生时钟的发生器组合逻辑过于复杂,会造成时钟歪斜time skin。可用使能时钟改之,即用全局时钟作为时钟,用发生器的始终作为使能端;
问题2: 应该都可以综合,always @(posedge *)是边沿触发,也是时序逻辑。而always @(*)是电平触发,是组合逻辑,相当于assigned * ,只是逻辑比较复杂

网友:
    如果always @(state)是状态机的话……综合器是不支持异步状态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