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中网络标号 Net Label使用

楼主(2009-09-11):
    请问这个24Mhz的网络标号是怎么加上去的?

楼主:
这个24MHZ的网络标号是怎样加上去的?

网友:
    是网络标号吗?应该是在旁边写的提示性文字吧?

网友:
    选择你想显示网络名称的网络就可以修改它的属性为可以显示网络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t name label 不可选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