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 99se 原理图中如何高亮显示选中的网络?

楼主(2009-09-12):
使用哪个快捷键可以实现在protel 99se 原理图中如何高亮显示选中的网络/(连线)?

注意是在原理图中,请论坛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先

网友:
快捷键e-s-n(c)
菜单edit-select-net(connections)

在preferences中可以选择高亮颜色

楼主:
2楼的回答完全正确,在原理图中:快捷键“SN”是高亮网络, “SC”是高亮连线。
谢谢论坛朋友的热心参与、回答。

网友(2011-10-14):
那叫高亮么?那叫选择。按住Ctrl键,点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