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图上的器件

楼主(2009-09-12):
图上那个TP是什么器件?在DXP中哪里可以找到它?

楼主:
^_^!
) N! M9 m' F: Z- z那么请问要怎么画出来呢?从哪个地方调用么?还是要自己画的?

网友:
做个原理图库就可以了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原件一样

网友:
测试点  在原理图库中随便画个标识就可以 可以是任意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