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LAYOUT中可以走蛇形线不 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09-09-13):
如题
所问
急@!!!!!!!!!!!!

网友:
layout里面的蛇形线不可以直接走,只能用手动去绕比较麻烦.
在ROUTER里面可以自动走,便是拉线时点SHIFT+A后确定两点就可自动走出蛇形线,注意要有空间.

楼主:
现在就在用ROUTER 走

网友:
恩,大家可以好好查一下,网上都有资料!不过个人觉得PADS在这方面确实没优势!!!

网友:
在ROUTER里面走的蛇形线是45度角的,需要多做几步才可以做成圆弧状的!

网友:
据说PADS9.0 解决了这个额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昨天用9.0试了下。9.0可以直接走弧形的蛇形走线!

网友(2009-10-14):
router内可不可以铺铜呀

网友:
ROUTER真的就那么好用吗,我还从来没有用过,一直用PA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