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完成后如何修改线宽

楼主(2009-09-13):
allegro布线完成后如何修改线宽

楼主:
可否讲解一下具体步骤,谢谢

楼主:
试了几遍好像没有找到修改线宽的选项

网友:
edit\change,find栏里选上cline,options里有个linewidth在框框中输入你需要的线宽,然后点击需要修改的cline

网友:
请问,如果我想改变某一段线的宽度呢?
该如何改变?

网友:
方法类似,在find栏里只选cline segs

网友:
或者用cut更实用

网友A: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如图1)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Width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二.如果要改变整个导线中某一段导线的宽度(如图2)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Segs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Width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网友:
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如图1)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Width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二.如果要改变整个导线中某一段导线的宽度( ...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

网友(2010-06-13):
15.7 怎么使用9楼的方法?

网友:
15.7用5楼的方法

网友(2010-08-09):
不错,9楼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0-11-18):
    这里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用于整板换线宽的另一个方法:
    步骤如下:
1 .File->export->sub-drawing 或者在命令栏里输入clpcopy 回车.
    2 .在find里只选择cline
3 .将板上的线(可以不管是否是你所想要换的线宽)都框进来.(也可以用temp group多次选择,选好了要记得complete哈)
    4 .在命令栏里输入x 0 0 然后会让你输入文件名,例如命名standard
5 .在所存的目录下的standard.clp 用编辑器打开
    例如您将看到如下文:(这里是以16.2的为例)
    ; Allegro sub-drawing file
    ; Created by Allegro PCB Design GXL; version= 16.2 s007

    _clp_lay_drw = axlDesignType(nil)
_clp_sym = nil
_clp_pbuf  = nil
    _clp_cinfo = make_clp_coord_info()
_clp_cinfo->f_rotation = 0.0
_clp_cinfo->l_origin = '(0.0 0.0)
    _clp_text_orien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
_clp_pin_text = make_axlPinText()
_clp_cinfo->t_from_units = "mils"
_clp_cinfo->t_to_units = car(axlDBGetDesignUnits())
_clp_cinfo->preserve_shape_net = nil
    _clp_cinfo->preserve_via_net = nil
_clp_cinfo->snapToObject = nil
    _clp_group_info = make_clp_group_info()
    _clp_cinfo->group_info = _clp_group_info
    _clp_accuracy =2
    _clpCheckAccuracy(_clp_accuracy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putprop _clp_cinfo (list (_clpAdjustPt -154.77:-5330 _clp_cinfo)
        (_clpAdjustPt 3793:-197.25 _clp_cinfo)) 'l_extents)
    (putprop _clp_cinfo (_clpAdjustPt '(0.0 0.0) _clp_cinfo) 'l_zeropt)
    (unless (_clpSelectRotOrg _clp_cinfo)
            (error "CANCEL"))
_clp_clip_prop_value = _clpGetClipPropValue()

_clp_path  = (_clpPathStart (list (_clpAdjustPt 3065:-2505 _clp_cinfo))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3065:-2535 _clp_cinfo))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3050:-2550 _clp_cinfo))
_clpPl = list(
        list("CLIP_DRAWING" _clp_clip_prop_value))
_clp_dbid = _clpDBCreatePath(_clp_path "ETCH/BOTTOM" nil _clp_sym _clpPl)
_clpPl = nil

    _clp_path  = (_clpPathStart (list (_clpAdjustPt 3041.03:-2489.92 _clp_cinfo))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3041.03:-2541.03 _clp_cinfo))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3050:-2550 _clp_cinfo))
    _clpPl = list(
        '(CLIP_DRAWING "CLIP_42")
            list("CLIP_DRAWING" _clp_clip_prop_value))
_clp_dbid = _clpDBCreatePath(_clp_path "ETCH/TOP" nil _clp_sym _clpPl)
_clpPl = nil

    _clp_path  = (_clpPathStart (list (_clpAdjustPt 2883.55:-2489.92 _clp_cinfo))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2883.55:-2541.45 _clp_cinfo))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5.5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2875:-2550 _clp_cinfo))
    _clpPl = list(
        list("CLIP_DRAWING" _clp_clip_prop_value))
    _clp_dbid = _clpDBCreatePath(_clp_path "ETCH/TOP" nil _clp_sym _clpPl)
    _clpPl = nil

    6 .关键的地方来了:在编辑器里去找你所想要换的线宽那个值,比如想要把5.5换成6.5
    您就可以把这个值找出来"clpMKSConvert 5.500000"然后全部替换成"clpMKSConvert 6.500000"
7 .保存.
8 .把刚刚的那些导出去的线删掉.
    9 .把保存后的standard.clp再导回来.即可.
    其它版本的这串字符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方法是一样的.
    对于你如果想换一小段的,这个方法是不行的.它会把一样的线宽给全换了,当然这种情况不多的话还是直接用change seges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
    好人啊!图文并茂,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居然没有人提出加规则的方法!!!?
或者是加区间规则!!

网友(2011-06-29):
    请问16.3也一样吗?我没找到改线宽的选项啊

网友:
    有高手,虽然是个简单的操作,但是也有巧妙的办法,支持酒楼~~~~

网友(2011-10-31):
    很详细,受用了,谢谢

网友:
    发现这个网站很给力!

网友:
    顶一下啊,热心人啊‘

网友(2012-08-10):
    给力的帖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高手们!

网友:
    9楼顶起,不以善小而不为...高手觉得太简单,新手觉着比天高...事无巨细,诲人不倦!这是一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3-08-17):
引用 网友A: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如图1)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 ...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14-03-13):
    要统一修改某一个网络的线宽,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如图1)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 ...

好像在Allegro16.5版本下不行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如图1)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 ...

正解!

网友:
    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一.如果要改变整个一条导线的宽度(如图1)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Width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二.如果要改变整个导线中某一段导线的宽度(如图2)
    1.在find栏里选择Cline Segs
    2.在PCB中选择要改的导线,点击右键,选择Change Width
        3.在对话框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

    命令是edit→change,线宽在options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