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与PADS2007元件库不可共用

楼主(2009-09-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pads2005做的元件库不能导入PADS2007里面,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用2007的TRANSLATOR工具转就可以了

楼主:
我怎麽找不到这个工具,是不是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啊?

楼主:
请高人回复

网友:
我怎麽找不到这个工具

网友:
直接把2005的库Decals ,Parts,Cae分别导出来!导出的文件为分别为xxx.d   xxx.p  .xxx.c,再用2007同样导入就好了

楼主:
05的导出来是LD4,LN4,PD4,PT4,         而07导出来的是LD07,LN07,PD07,PT07,我把后缀改成4也不行,。

网友:
Library Converter 就在PADS的开始菜单里啊。
如果找不到就去安装目录里找,在PROGRAM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