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Layer的概念很弱,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是放置在哪的,从PADS过来有点不习惯!

楼主(2009-09-14):
不像pads中,有很明确的Layer的概念,哪些东西放在哪个Layer上,也有一些比较确定的说法。但是,在allegro中没有看到类似的概念,感觉这个根本没有PADS中的Layer那种概念,初学困惑的很!

Allegro中将所有的组件分成了Class和Sub-Class,在Allegro中,一共有21类的Class,这么多的Class,对其各个的作用,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困难。

在画Library和PCB时,该画上那些Class下的哪些Sub-Class呢?这个非常的困惑,不知各位都画了哪些?
很多Class中有同名的Sub-Class,对于这些同名的Sub-Class太让人困惑了。
譬如:
silkscreen_top这个Sub-Class,在以下几个Class中都有:Board Geometry
                                                                            Package Geometry
                                                                            Comp Value
                                                                            Dev Type
                                                                            Ref Des
                                                                            Tolerance
                                                                            User Part
这些同名的Sub-Class,在不同的Class中,他们有什么异同之处呢?都是其他丝印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弄这么多的Sub-Class?

参看了网上的一个已经用Allegro布好的PCB,其出顶层丝印时,包含了以下三个Class中silkscreen_top这个Sub-Class:
                                                                            Board Geometry
                                                                            Package Geometry
                                                    以及Manufacturing这个Class这个Class下的Autosilk_Top这个Sub-Class

对于这些,看后是更加困惑,还请各位XDJM来解解惑~~

网友:
同感
有点晕

楼主:
在网友aguang963_0的空间中看到:
ALLEGRO功能很强大,可以diy属性,但那么多属性用起来也比较烦,经常调自己想要的属性却发现封装里面没做,而且好像一般的元件建库时都没有建立元件值的属性,本人经常需要用到的属性有:
1.PACKAGE GEOMETRY里面的SILKSCREEN_TOP,用来显示元件的外框丝印,方便贴片焊接时辨认方向
2.ref des里面的SILKSCREEN_TOP,用来显示元件名称,如C1,C2等等
3.COMPONENT VALUE里面的SILKSCREEN_TOP,用来显示元件值,如10K的电阻等等(这个属性需要自己添加进封装属性哦,一般别人做的封装都没有)
4.PACKAGE GEOMETRY里面的PLACE_BOUND_TOP,可以设置元件的高度,一般用来做结构设计用
搞定这几个,一般的显示都没问题啦,至于其他什么 ASSEMBLY_TOP等等一类的属性,基本用不到,放多了反而有时候很杂,你觉得呢?
——————————————————————————————————————————
说得不错,有点帮助~~

网友:
其实allegro的好处正是他的属性非常多而且分类细致!

楼主:
属性是多 但是对于新手而言可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

那么多 哪能一下子就分得清 什么时候该用哪些属性 如果做不到这个 就很麻烦了

网友:
有相同的感觉

网友:
哈哈,前年刚接触的时候都晕了,也没人教,都是自己摸索的,有兴趣的可以去我空间看看

楼主:
to aguang963_0:
您的空间我已经看过 很有帮助 可惜的是内容有限

还请大虾来详细讲讲~~

网友:
有同感受,我也是最近才学的,现在觉得还可以接受。总之比PADS要强。

网友:
俺也是新手,只能自己慢慢学了,不过好在有网络,随时能google

网友:
等你用好了ALLEGRO,就不会再想用PADS了。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
什么时候有个详尽的解释就好了

网友:
很严谨,功能很强大。
目前也在学习中,还未完全熟练,已经不想用PADS了。

网友(2012-08-21):
不是概念弱,只是不会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友aguang963_0的空间中看到:
ALLEGRO功能很强大,可以diy属性,但那么多属性用起来也比较烦,经常调自 ...

说的太好了,我也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
什么时候有个详尽的解释就好了

一来就想详尽,这样只会学得很慢.甚至学不下去, 想想word软件,你打一份报告出来所用到的功能有几个?
先要了解的就是你用这个软件时需要的基本功能是哪几个? 你制作一个封装元器件所需要的基本属情是哪几个? 哪些对你来说是可要可不要的,或者说对你的板子来讲根本用不到的,要先学马上就要用到的, 用不到的放一边去,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用到那些功能(或者属性)你去学它且不浪费时间,所以有人就建议动手画一两块板出来也就差不多会用了, 这是个很好的学操作软件的方法!! 很多人看书本学不了就是因为书本每个功能每个属性都要列出来讲讲,但却又讲得不具体(或者说不通俗易懂).

网友:
Allegro的属性都是按照class和subclass来分的,刚开始没必要全部了解,多做几块板子,用的时候自然就了解了,从DXP转Allegro一年了,不得不说,allegro确实强大,慢慢了解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