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厂家叠层结构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9-09-14):
最近做了一个八层的板子,需要计算一下差分线的阻抗,跟厂家联系以后,厂家给出了一个下面的回复,没有看懂。现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新建 BMP

网友:
就是个表面微带差分线

楼主:
差分线不是两根线就够了吗?中间两个是差分线,那旁边两个是什么啊?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两边应该是地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是啥没有看懂

因为差分线做阻控的时候不仅仅和上下层距离有关系,而且和两边的shape或者line也有关系。

网友(2009-12-01):
这是POLAR SI的差分阻抗计算。结果算出是99.93欧
从下到下是单位mils,H1,介质厚度,Er,介质常数,W1与W2是线宽,因为是腐蚀,线的截面是梯形。S1是线距,T1是铜厚,1.4mil=1oz,C1,C2,C3是不同部位的绿油厚度,CEr是绿油介质常数。

网友:
如果是8层板的话,厂家搞错了。这个是2层板的。
注意,表层别铺地了,算阻抗麻烦,layout起来也麻烦,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