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继续求助Hyperlynx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14):
驱动端已经指定(FPGA Cyclone II的某引脚),接收端没有指定的话(AD1.11引脚未指定),软件也会进行仿真,
1、那软件是按照哪个默认模型来进行的呢?
2、是同批模式仿真一样,就是指定上升和下降时间,电容等等,
     还有软件的Libs里面的generic.mod,就是指通用模型吗?
3、指定这种通用模型后,精度没法保证,是吗?

网友:
你连接收端的IC模型都没有指派,仿真出来的结果(黄色的波形)肯定不是你期望的了!
之所以仿真能进行,是因为你指派了驱动模型;
mod模型是没有IBIS模型精确了!

楼主:
TO Iphone:
    一般默认的模型就是指mod的吗?

楼主:
补充问题2:
     找了个替代IC,试运行下!
     原本FPGA输出是(U6.47)3.3V,可仿真时输出为1.8V,在7.0版本中,我会设置成3.3输出,可在8.0中没操作明白,求高手指点!

网友:
TO Iphone:
    一般默认的模型就是指mod的吗?
引用 网友A:

不是;
BoardSim中批模式仿真时有个默认模型,有上升/下降时间、输出阻抗、开关电压等简单的参数;但和MOD模型没关系。

网友:
呵呵,我用的还是7.5,8.0没有用过。

楼主:
8.0PI功能我倒也没用上,不过仿真界面更人性化了,Iphone 也可以下载试试啊,呵呵!

楼主:
补充问题3:
    我找到了一个IC(IR2136)的Spice模型(很惨,又没有IBIS),
    现在不明白的地方是,spice模型的后缀是什么样的啊? 我下载的是.sub(字幕?)和.slb
    (汗~~,最近也是刚知道点IBIS,现在又S......)
    Hyperlynx可以调用spice模型,究竟是怎么调用啊?

网友:
好像没有听说Hyperlynx可以调用spice模型,不过可以将spice模型转化为IBIS模型,专门有个转换的软件,叫S2IBIS3,你可以到这个链接去下载:http://www.eigroup.org/ibis/tools.htm

楼主:
TO Iphone:
  这个软件怎么使用啊?没看懂如何用?

网友:
你自己摸索吧,我也没有整过!

网友:
8.0在哪有下载的呢?

网友:
大好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