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板框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请问从autocad导出的.dxf文件导入到pads把它 2d line 转换成板框时会出现shap must be closed for conversion to board outline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怎样解决呢?

网友:
是说DXF文件的图必须要合并的,单一的线条组成的图形,是不可以转换成板框的。

网友:
必須是閉合線

网友:
还有,从autocad导出的.dxf文件,要导出那种DXF文件  ,AUTOCAD 导出DXF文件有好几种类型

网友(2010-12-21):
我也遇到过,可是只知道是CAD画板框不对,但是不知道那里不对,在网说用构造线画板框,有很多的构造线实现不了,还有人说用多线用,可是导入PADS2007时,还会出会这种现象.我现在急需解决方案,如果高人,请指点一二.4 I* d# K8 H. ?# O+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