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拓扑约束的问题

楼主(2009-09-15):
各位高手好!我在学习allegro 15.7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关于拓扑约束问题想请教大家:在加载了器件模型后,在Constrait manager中打开SigXplorer设置拓扑约束,怎么SigXplor里面什么也没有啊?线长约束设置、相对延迟设置、 差分规则设置都是在SigXplorer中设置的,因为这个原因都设置不了了啊!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建议你去上面看看,视频里面可能有你的问题www.sig007.com

楼主(2009-11-06):
问题已解决了,是因为操作系统的原因。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