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中串扰仿真疑问

楼主(2009-09-15):
各位好,我在用allegro si进行串扰仿真的时候,发现仿真结果没有依据信号的开关频率参数变化而变化,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我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拜托高手们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查看的应该是近端串扰波形,近端串扰和攻击网络信号的上升沿有关,而和信号频率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你看到改变仿真频率时对串扰波形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
    是的,串扰只跟信号的跳变沿有关,只是通常情况下,频率快的信号跳变沿一般也比较快,所以通常会近似认为频率快的情况下,串扰也大。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的解答,了解了。
    最近比较有时间,所以在看一些仿真方面的资料,自己的理论也不是很扎实,就经常或出现这样模糊不清晕头的现象了,还请多包涵,
那么信号的上升沿信息已经是包含在驱动端的IBIS模型参数里面,我也就不用另外设置上升沿参数信息了,
我这样的理解没有错吧?
再次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