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封装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设置中心点为参考点

楼主(2009-09-15):
请问大家,在画封装时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设置中心点为参考点,在protel99中有专门的选项设置中心点,第一脚为参考点,不知道pads中有什么方法能精确的设置。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8V(B9_7U6[U5{]6AJQ7SVJW.jpg

网友:
算坐标!设置适当格点!

楼主:
这个功能不如PROTEL99 方便

网友:
在你开始画的时候就应该应原点为中心做封装

网友:
在你开始画的时候就应该应原点为中心做封装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搞错了

网友:
可以按PIN1做封装·到时候出SMT贴片坐标的时候出中点坐标就可以了·!

网友:
建库时设置元件几何中心做原点是有好处的,在布局中,元件旋转的话是以元件库中的原点做中心旋转的,而元件属性中的坐标值也是元件原点的坐标值!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中心做原点在布局是才能好布 可以对的很整齐

网友:
可是做丝印时还是用中心点好

网友:
    中心做原点在布局是才能好布 可以对的很整齐

网友:
    没别的法子  只能算坐标

网友:
    在你开始画的时候就应该应原点为中心做封装
引用 网友A:

pads用向导来画可以选定原点在中心还是在pin1,自己画还是要靠自己算。有时候我要画个异形元件,再定中点就比较麻烦了。这点还是99se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