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输出到layout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附原理图文件)

楼主(2009-09-15):
以前都是用orcad来画原理图的,现在用的是pads Logic,在用send netlist输出到PADS Layout的时候,出现下面错误该咱们怎么解决?

错误对话框

错误对话框

原理图文件

网友:
试试setup/layer definition中 右下角Max layer...点一下!然后在导一遍!

楼主:
试试setup/layer definition中 右下角Max layer...点一下!然后在导一遍!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

网友:
你传一个原理图文件是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的,你还得把相应的库文件打包发上来!

网友(2010-04-01):
是PCB的封装的层数与当前的PCB层数不对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像把原理图的东西重新拷贝到另一个新建的原理图中再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