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键失灵的,半天都没找出问题来,有高手帮帮没?

楼主(2009-09-15):
情况如下:
本来好好的,下午在加测试点时出现了这种情况。
按F4键,不能切换顶层与底层了。顶层的走线始终在顶层,底层的始终在底层;但工具条上显示了TOP与BOTTOM在切换。这是为何?有没有高手了解,小弟弄了半天。。

网友A:
輸入D  回車

楼主:
啊,,,楼上果然高手。。。。。。。。。。。
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
就是激活显示当前的层

网友B(2013-03-21):
引用 网友A:
輸入D  回車

大侠,今天我装了个2007.4版本的PADS。刚装好的,按F4键也没反应,然后我进365搜到这个帖子,在TOP层的界面下试了D键回车,结果手动点工具条里的BOTTOM层都换不了了……再D键回车,就可以在工具条里切换顶底层,F4键还是用不了……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今天我装了个2007.4版本的PADS。刚装好的,按F4键也没反应,然后我进365搜到这个帖子,在TOP层的界 ...

关掉软件,重启电脑。再按一次D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