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快来啊~~~~~~~~~~

楼主(2009-09-16):
   公司有一个很早的PCB,原理图不知道哪去了,现在要我画原理图,实际上原理图和其他产品大致差不多,只有少数不同,根据PCB很快就画完了,可现在问题来了,我在画原理图的时候根本就没管PCB的位号,现在要原理图和PCB完全对应,我怎么修改原理图位号啊??难道我要在PCB里面一个一个网络去查,然后找出相应元件的位号,再到原理图里修改,我的个天啊,那是多恐怖的事啊。。。。。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原理图是LOGIC的,谢谢了~!!!

网友:
什么位号啊?

楼主:
就是R1,C1,D1这就叫位号撒。。。

网友:
呵呵
大至就是二种方法:一条一条画,位号一个一个改。
第二种方法:把PCB对应的PART 给建立出来,位号与PCB一样。元件全部放出来,然后ECO更新出来。。或比较导入ECO

楼主:
一个一个的改了一下午,还没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