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仿真,10MHz,仿真结果却是40MHz,为何?

楼主(2009-09-16):
仿真电路原理图

仿真结果,显示波形周期为40MHz,这跟设计不符,但是找不着原因,还请坛子里兄弟指点一下

最后附上整个设计

网友:
你所使用的74HC04模型是CODE级模型,也就是代码描述模型,是数字仿真模型的一种。
其余所有器件是内置模型器件或者是器件级模型。
你的仿真是混合仿真,也就是既有数字的也有模拟的。
74HC04在这个振荡电路中的作用是反相放大器的作用,直流偏置在VCC/2。
但是由于你所采用模型是CODE级的而不是器件级的,因此不能起到你所需要的反相放大器的功能。
建议:网上寻找一个合适的反相器模型(一定要是器件级的),替换此74HC04。

网友(2009-11-06):
路过我支持一下了啊

路过肯定要踩一下的.....    诺基亚手机铃声

网友(2009-12-08):
是你选用的04模型的问题

网友:
小弟刚学这个,受用了!

网友:
各位高手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应该选哪个?谢谢~~我实在没辙了,这几天都愁死我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反相器:就是其中的E1,用ABM库的EVALUE就好

最下面的四个元件是晶振内部模型.
结果如下:

下面一张是FFT结果

网友:
附上SPB16.01版本的工程

网友(2010-08-05):
很有启发!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在晶体的结构模型中,cp应该比cs小才对啊,仿真中的阻容感参数是自己计算得到的吗,怎么有零有整的?

网友(2011-12-22):
你除了来的波形是电容充放电震荡的,和晶振无关

网友:
ihcnqkm 你太牛了

网友:
7404 是不是得自己在编辑下?

网友(2012-06-17):
引用 网友B:

怎么区分是code级还是器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