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 中串扰仿真激励问题

楼主(2009-09-16):
请见图1的参数设置,我所选的激励为pulse,但是图2中出来的结果却说仿真结果为rise/fall,各为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请帮忙解答,非常谢谢。

网友:
帮不了你

网友:
刚刚学,现在最痛苦的时候,帮不上

网友:
能否把你的拓扑结构贴上来看看
看看你的驱动源的设置

楼主:
能否把你的拓扑结构贴上来看看
看看你的驱动源的设置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不是我提取拓扑结构仿真出来的,
是我直接在allegro is中选中网络用report看的结果,其中参数设置就是图一中所示,、

网友(2010-06-21):
回复 网友B:

    report怎么弄?
请教

网友(2012-04-24):
    这一栏是反射仿真的设置参数,串拢仿真就只能用rise/fall激励,因为只有边沿才有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