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在一块铺铜中的确无法铺另一块铜?

楼主(2009-09-16):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经问过,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1447&highlight=%C6%CC%CD%AD,今天又重新做了一下试验,就一块双面板的TOP层,没有任何元件,先用copper pour和copper  pour cut out建立了一块中间挖空的铺铜,再在挖空的地方铺另一块铜,并且把中间那块铜的优先级设得比外面的那块铜高,结果无论怎么试,中间那块就是铺不上铜,要把中间那块铺上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外面的那块铜删掉。

设置优先级使2块铜都能铺上,在split/Mixed层用plane Area命令是有用的,但是对于copper pour和copper pour cut out命令是无效的。

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铺铜?既然“设置优先级使2块铜都能铺上,在split/Mixed层用plane Area命令是有用的”

网友:
    如果是要用copper pour来铺,中间的不需要copper  pour cut out来挖啊,直接用copper pour再画一个在中间建立优先级,设定好间距不就可以了么??这样做的话2块铜之间各处的间距是一样的,如果要做到不一样,我想的话,外面只有用几块copper pour去组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形成中间空洞的,再在中间画另一块。。。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铺铜?既然“设置优先级使2块铜都能铺上,在split/Mixed层用plane Area命令是有用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TOP或者BOTTOM层需要这样铺铜的话,不就要用copper  pour和copper  pour  cut  out了吗?

楼主:
    如果是要用copper pour来铺,中间的不需要copper  pour cut out来挖啊,直接用copper pour再画一个在中间建立优先级,设定好间距不就可以了么?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2块铜不是重叠了吗?

楼主:
    “外面只有用几块copper pour去组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形成中间空洞的,再在中间画另一块。。。可以达到目的。”
    这也许是个办法

网友B:
    这样做2块铜不是重叠了吗?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会,你设置好优先级别,间距设好,它会按照你的间距设定去分成2块的,中间的优先。。

网友:
    当然不会

网友:
    在旁边放一个过孔,第二块铜吧过孔包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copper  pour  cut  out后,要combin一下就可以在里面铺第二块铜箔了

网友:
    cut out是没有优先级的,他只是挖空,无论什么网络,只要是copper pour,就挖,所以,无论优先级是什么,都没用,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网络

网友:
    搞的麻烦了.

楼主:
    封贴吧,7楼说的是对的,我已经试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