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编译问题

楼主(2009-09-16):
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做好原理图后 进行编译,我自己手工检查可以查到一个网络标号是有错误的,可是我右键编译原理图时,系统不提示任何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啊?原理图查错要怎么查啊? 大家多多指教啊!

楼主:
原理图上有错  编译后没有报错啊 或者在那里看编译的结果呢?

楼主:
各位大侠们多进来指教啊 谢谢了

网友:
原理图编译之后会显示在system--message消息栏里面
另外网络标号错误是查不出来的,需要设计者自己把握,因为软件不知道你的电器连接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