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内电层分割

楼主(2009-09-16):
我使用的是winter09,布6层板,在内部电源层进行分割时,是怎样的操作,我像allegro一样铺铜肯定不对。大侠们,有没有内电层分割的方法啊?
还有一个问题,在内电层分割时,孤铜怎样处理?谢谢大家啦!

网友:
是正片还是负片?正片就是铺铜...负片就是拿线划分...

楼主:
内部电源层 应该是负片吧 用线划分 是哪个命令啊?他也要连接到网络啊?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
P -> L
完成划分后,双击选中
Tab -> 设置连接到哪个网络

楼主:
我已经操作过了 非常感谢!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Altium Designer 中能不能同时高亮几个网络 使用不能的颜色来区分?Allegro可以 ,不知道AD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2010-11-06):
AD可以,PCB panel里面右键一条net,property,可以设置网络或者鼠线的颜色
但是貌似作用不是很大,一般做分割的时候比较奥有用,可是AD鼠线只有一种表达方式,不像allegro可以做rat schedule,hi成不同颜色还是乱乱的

网友A:
孤铜如何处理啊?
我遇到如下错误: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2) on POWER.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vias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 1.8E6 sq. mils

网友(2013-08-14):
铺地时设置清除死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孤铜如何处理啊?
我遇到如下错误: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2) on POWER.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

我前面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找了一天,发现是内层花焊盘的问题,你改成直接连接,应该可以去掉一些警告

网友(点评):
全连接小心散热太快容易虚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