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最大支持多少内存?

楼主(2009-09-16):
大家知道CST最大可以用多少内存吗?还是只要操作系统支持多少,CST就可以调用多少?

网友: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我用过64GB内存的机器,CST上亿网格能占满

网友: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我用过64GB内存的机器,CST上亿网格能占满
引用 网友A:

    最多能支持几路几核心的CPU?比如2路8核心的CPU,在跑运算时占用率都能占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