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灯

楼主(2009-09-17):
根据下面这个线路,RD没提供零件包装,我们要怎样知道该怎么填?

LED VF壓差,
藍光的VF3.3V~3.9V
紅光的VF1.9V~2.4V

若機車電池最高電壓,可能會在 13.5V,那電阻要多少watt才可?

网友:
看LED的DATASHEET,一般LED的工作电流在10~30MA,只要加的电阻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了,至于电阻的功耗,可以不用考虑(工作电压不超出LED额定电压情况下),你的问题我建议你加的闻压芯片,控制在5V左右比较安全。

楼主:
LED 的VF壓差,
藍光的VF是3.3V~3.9V
紅光的VF是1.9V~2.4V

若機車電池最高電壓,可能會在 13.5V時,那電阻要多少watt才可?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2009-11-10):
建议如二楼所说,加稳压电路,然后在计算功耗,公式就是W=UI了,U为稳压后的电源电压减去LED压降,I为通过LED的电流,电流和亮度相关,看你要怎么设计,然后电阻的阻值也就知道了,然后封装也就OK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