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0.5安装后用不了(紧急求助)

楼主(2009-09-17):
打不开设计好的文件,请看附件图片所示。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安装是按照教程安装的,应该没有问题哦

网友:
打开注册表找到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下的 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DWORD类型的)数值如是1  改设置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的,按照你的方法修改了注册表后就可以打开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