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可否设置线的长度后直接走蛇形线,而不是先连通再调长度

楼主(2009-09-17):
    先连通再调长度的方法 对于30-40线的pci总线用起来不方便。空间都给占了,再调蛇形还要 多次 大量调整,太不方便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貌似不可以...

楼主:
    听说Allegro中有这个功能,以后有时间学Allegro不用Protel了

网友(2009-11-09):
    Allegro只能走好线之后调整长度,新版的PROTEL则可以在走出蛇线来达到想要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