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NC DRILL 时遇到的问题,有没有热心人帮我解决下,在线等

楼主(2009-09-17):
我出NC DRILL时出现了NC Dri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的问题
有没有热心人帮我一下呀,十分感谢

网友:
呵呵呵
你已经成功了呀
close界面就可以了
到你指定的路径里就能找到文件啦(默认与你板子同一路径)

楼主:
是的,谢谢哈
我只是没有把它输进来,见笑了。

网友:
NC Dri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网友:
    都successfully,还想怎么样?

网友:
    即使成功了也还想再进步

网友:
    可能还存在Warning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