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怎样手动定义探针

楼主(2009-09-17):
在HyperLynx可以手动定义探针,怎样手动定义探针呢?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来……

网友:
打开示波器,点击attach probes,如果当前有已定义的探针,先点击delete all,再在左边的pins栏双击你需要添加的探针
如图

网友(2009-12-07):
请问Iphone:
示波器的探针不够用该如何办?因为示波器的通道只有6个,我用的是7.5的版本。谢谢~

网友:
呵呵 一次就只能用这么多探针吧,要想一次仿真多个网络,可以试着先用批模式仿真,找出有问题的网络,再逐个仿真。

网友:
用 Ver 8.0 就可以有許多探針。

网友(2020-03-20):
看不了腊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