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LyperLynx中Buffer settings

楼主(2009-09-17):
在LyperLynx中的我对Buffer settings的设置有疑惑:
Input——对应的是不是我们在datasheet上看到pin type是Input?
Output——对应的是不是我们在datasheet上看到pin type是Output?
Output Inverte——对应的是不是我们在datasheet上看到pin type是低电平的Output?
Stuck High /Stuck Low——对应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input是对接收器而言;output是对驱动器而言
Output Inverte我也没理解

网友:
Input:输入引脚
Output:输出引脚
Output Inverted:输出反相
Stuck High /Stuck Low:维持高电平/维持低电平

网友:
..366

浙江苗木   浙江苗木  广州印刷  广州印刷厂

forevercgh -10 恶意灌水
jijiwaiwaihaha -2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