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altium designer summer 的自动布线

楼主(2009-09-17):
问下各位高手altium designer summer 的自动布线实用性如何,特别是对于多层板~~希望各位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下

网友:
AD的自动布线巨差...Cadence的还可以..

楼主:
Cadence的还可以..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指10层12层自动布线也没问题,还是说只能自动布一些层数较少的板子?谢谢路上的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