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信号线不同层的平行走线

楼主(2009-09-18):
高速信号线相邻两层平行走线会引起串扰等SI问题。可是如果一条走TOP层,一条走BOTTOM层,中间分别隔了VCC和GND层,那么是不是就不存在串扰的问题了?
      另外开关电源的Phase线是高干扰源,如果在phase线下面走高速信号线的话,肯定会被干扰,为什么隔了两层还会有干扰,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
注意你的信号回路,是否共用了VCC,GND?
你的SMPS的f多少?上管Drain电压多少?
高速信号线频率多少?信号类型?

楼主:
高速信号100MHz,SMPS是指开关电源频率吗?那个是300KHz,上管Drain12V,Source 1.2V左右

楼主:
如果信号不共用是不是就没问题呢

网友:
“Source 1.2V”
不可能吧,你想想SMPS如何工作的。
应该是你的Vout是1.2V吧?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干扰通路应该是你的信号回流路径,SMPS中最敏感的信号线就是PHASE线,从板上分析下你的PHASE线回流路径

网友:
那样岂不是把差分线的缺点放大,把优点减到最小,还不是走单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