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nter 09 在VISTA系统下支持吗?

楼主(2009-09-18):
本子有点问题 要换回VISTA系统 请问altium Designer winnter 09破解版在该系统下支持吗》allegro在VISTA 可以正常使用吗?急,谢谢!

网友:
好像破解版的不能用自动布线,一自动布线就挂了,换过好两种系统,都挂。正版的没用过,不清楚。

楼主:
能用我就放心了 谢谢啊!

网友(2010-02-08):
这个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不支持windows 7 x86  x64都不支持

网友:
安装时没有问题,只是帮助菜单栏功能失效而已@

网友(2010-04-17):
可以使用啊,我就在用

网友(2010-07-29):
我安装的,画走线没有网络不能连接,怎么回事,有网络才可以连接,郁闷啊!我是Vista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