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修铜命令

楼主(2009-09-18):
allegro中铺完地之后,想把直角或锐角修改一下,是用Shape edit boundary这个命令吗?
但是为什么选中Gnd shape 之后,除了被选中,什么反应也没有?
提示说:Nothing found,please pick selected shape boundary.
我铺地用的是split plane,显示地网络没有boundary. 所以想知道:
1、boundary到底作用是什么?是否手动铺铜才会出现?
2、Edit boundary怎么只能减小shape,不能增大区域啊?
3、用split plane铺铜的话,如何修改啊?

望大虾赐教,不胜感激啊~~~

网友:
boundary是指SHPAE或者VOID的边缘路径
不能增大区域可能是你没有选到SHAPE的边缘格点上,用SPLIT PLANE铺铜时可以将ANTI线直角处用45度线填充,避免出现直角。

楼主:
呵呵,谢谢deargds了。我再摸索摸索,我用split plane是不需要用anti线的。
可能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