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中没有通孔的地方出现热风焊盘

楼主(2009-09-18):
ALLEGOR15.7 在导出GERBER的时候,发现本来没有通孔的地方,导出负片GERBER后,在CAM350中的GND层出现有热风焊盘的图标 ;重新导出GERBER,GND层处正片方式
不明白为什么导出负片的时候出现多余的热风焊盘标示,而正片中却没有出现。难道负片的格式存在隐患?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关键是你PCB叠层设置的是什么
负片就出负片
正片就出正片

网友:
可能是孔设置有via,在出gerber时要选择full contact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仅看个截图,分析不出是什么问题,要不把PCB文件发上来!

楼主:
full contact后,感觉少了好多孔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