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nting hole怎么做?

楼主(2009-09-18):
急,由于本人刚接触mentor不久,而导师让我修改一块板子,但是遇到一些困难:
本人要在一块板子上挖一个14mm的洞,是要上下都通的,是不是应该装mounting hole?但是我不知道mounting hole怎么做,我用得mentor wg,请赐教!
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楼主:
我主要是不知道在做padstack时,mount side,internal,opposite side,plane clearance,plane themal,mount side soldermask,opposite side soldermask,mount side solderpaste,opposite side solderpaste中哪些应该添加,应该添加比14mm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
请大侠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