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pture中这个电源地的GND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2009-09-18):
(图片)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你的意思是AGND的字符怎么显示?如果是,双击这个地符号,出现的属性栏中选择NAME,单击右键,选择DISPLAY,然后选择value only就OK了

网友:
修改属性

网友:
3楼的是正解。

网友:
ORCAD中 地 默认 是 GND , 你那个AGND是你自己修改来的 ,在修改的时候 顺带 修改属性。

网友(2009-10-19):
学习了,这几天正在纳闷这个问题呢。
顺便再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样统一更改地的形状,比如都改为三角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