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背面需要大面积覆铜,怎么处理?

楼主(2009-09-18):
请问芯片背面需要大面积覆铜,大家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啊?

网友:
在元件面的芯片底部中间覆地铜,开窗,打地孔,这样有利于散热,也可不打孔。若打地孔,在非元件面层这一块区域最好也开窗,免得其绿油通过孔浸到元件面。

网友:
在元件面的芯片底部中间覆地铜,开窗,打地孔,这样有利于散热,也可不打孔。若打地孔,在非元件面层这一块区域最好也开窗,免得其绿油通过孔浸到元件面。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开窗?

网友:
不铺绿油。。阻焊开窗。

网友:
开窗就是画禁铺啊

网友:
开窗就是裸铜

网友:
我听的晕呼晕呼的,开窗还是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