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转protel的库到Allegro,OrCAD Layout是什么来的?

楼主(2009-09-18):
想转protel的库到allegro,查了一下资料,说需要这个工具orcad Layout,这个是旧版本的吧?

cadence16.2没这个了,那用那个来打开啊?

thanks…………

网友:
16。2有这工具,我已成功把PROTEL的库转成ALLEGRO了。转完还要编辑一下的。焊盘名全乱了,这个没太大关系,

楼主:
16。2有这工具,我已成功把PROTEL的库转成ALLEGRO了。转完还要编辑一下的。焊盘名全乱了,这个没太大关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16.2里面的哪个工具啊?

网友:
哈哈,我也想知道,想转用allegro

网友:
OrCAD Layout是ALLEGRO里面的,也是ORCAD原来日本公司用的配套LAYOUT工具。现在ORCAD被收购了。不过还是集成在里面了,OrCAD Layout的FILE菜单下有个IMPROT工功能。可以导入其它格式的文件。然后ALLEGRO又可以导入ORCADLAYOUT的文件。就这样要用两个软件共导入两次才能完成转换

网友:
好像论谈里有一个PROTEL的文件转换成ALLEGRO的视频教材。大家他细找找。找不到改天我再把他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