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484用四层板可行吗?

楼主(2009-09-19):
线宽5mil,间距5mil,过孔10mil,会不会太密了?过孔的焊锡层为16mil,阻焊层为16mil,内部间距14mil,这样的参数可行吗?

网友:
不晓得,正在学习布第一块BGA的芯片 板!@

网友:
这个你需要参考PCB厂家的生产要求的,一般来说阻焊层要大10mil以上吧,4层板搞不定,你有电源和地怎么区分呢

楼主:
走线和间距,过孔都能做,就是不知道阻焊是否太小,电源和地层都没有走线,应该能切开。

网友:
布通应该没有问题,不知BGA跑多高的频率?是否要绕线?板子的空间有多大?...

楼主:
问了下,过孔的净空距离必须大于10mil,这样的话就没法布通了!板子是fpga!频率在300以下!

网友:
10MIL的孔,16MIL的焊盘,太小了,单边只有3MIL,比较难加工

网友:
走线可以4MIL 间距4MIL 过孔用8MIL 焊盘18MIL

网友:
4层板肯定不行,电源地的处理很关键,一味的省钱不是设计的目的。

楼主:
当然不能一味的省钱,能良好的工作才是关键!高精度的四层板价格比普通工艺的六层还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