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遇到一个问题(铺完铜还是有很多飞线)

楼主(2009-09-19):
前两天我的一个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铺了铜还是有很多的飞线,好像没有铺铜一样,不过检查错误却没有错误 怎么回事呢?(是很多飞线)

网友:
你定义铜的类型了么

网友:
PADS就是这样的,检查连接性没错就好,飞线可以不用理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 I1 d; C: J" W3 c铜的类型?

网友:
确实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