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分属两层并且通过过孔连接的线是否可以垂直?

楼主(2009-09-19):
请问,分属两层并且通过过孔连接的线是否可以垂直?如下图中的黄线和绿线,这样会不会增加反射?
+ r- I* |% S' V- `各位大牛也到这种情况也是这样处理的吗?谢谢!

网友:
可以的呀

楼主:
所谓两线夹角要尽量成钝角,是指在同一层而言,不同层不用遵循,是吧?

楼主:
忘了画信号方向,是这样的: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没问题的,相邻的两层线最好垂直,防止相互影响

楼主:
    多谢几位大侠!这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