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过孔的设置。

楼主(2009-09-19):
如上图我需要10*18的孔但每次打出来都是10*20的孔每次都要在如上图的下拉框下选择,打上千个孔实在是无法忍受。我在SETUP中将10*20的过孔删除还是不行,如下图。请教高手该如何设置过孔啊,烦请指点,在此先谢过。

网友:
刚才传的图片有问题,重新传下

过孔的区分主要几个方面,1:一般的信号线,对电流要求不高 2:电源信号线,涉及到大电流,过孔比一般的信号过孔大1倍以上,但也有个局限,在BGA的电源下面不能打常规大的电源孔,还是得打一般信号线所用的过孔,至于电流芯片商都替你考虑过了,相信没有那个BGA下面的电源和地焊盘只有一个吧,这些往往需要多个过孔来完成电源信号的走线。

对于过孔的分类你可以在 上图的属性里完成,比如一般信号线用VIA,在contraint set name里面选择DEFUALT,current vis list里面只添加VIA,其他都不要加进去,电源信号线的孔在BGA以外的地方可以大些,在BGA里面也只能用VIA,只需要在Current Via list下面添加VIA和VIA100_060P这2种孔就OK了,如果这个还嫌麻烦,还有一个办法,设置AREA区域,指定此AREA区域下的过孔为一种,常见于再BGA下面的过孔。图中的所有孔是我自己采用的,不一定在你的PCB中能找到,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设置了这些以后,别忘了
设置extended design rules和
physical desing rules里面的Assginment table

网友:
应该是在几个rule set下设的不同吧,只要把default里的去掉,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在contraint set name里面选择DEFUALT,current vis list里面只添加8*18的孔,在Assginment table里面没有发现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拉出线打孔还是10*20,唉我郁闷!不过还是谢谢各位。

网友:
你只需在默认设置default 中设置一种你最常用的孔。至于你希望电源打大一点的过孔,可在power属性下设置你需要的大小类型的孔。